SLAB_Keil插件

楼主(2012-05-05):
坛子里面哪有下载?

楼主:
哦,slab仿真支持884051 芯片?

网友A:
支持,KEIL中是JTAG仿真,ISP51下是UART的ISP。

楼主:
4051 3.3v  5v 供电都可以吧?

网友B:
4051不能3.3V供电的,spec写最低3.6V

网友B:
你愿意用3.3问题也不大。但是良品率下降一些

网友C:
你能接受就用。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因为厂家出厂不检查3.3V,所以不敢法律保证,但是实际上用得也很好。

网友E:
嗯,比如你用3.6以上良品率是0.1%以内,但是用到3.3,有可能到了0.5%。你自己衡量。。是不是报废那5个来取舍5V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