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好,问一个关于atmel isp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我从同学那拿了个AVR usbasp的下载线,它的10pin接口和ATMEL标准定义的不一样。上面把atmel没用的以及多余的地都给定义了接口,请问这样还能和标准接口兼容么?特别是它把ATMEL定义的一个GND改成了XTAL,说是为了能够在芯片锁死的情况下解锁,我怎么觉得就是因为加了这个口它就不可能和原版的兼容。它这样是不是应该加一个跳线帽,改成可选择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动手试试!!!

楼主:
现在自己做个排线把它的XTAL断了,试试看看
2# checkcai

楼主:
一切over了。把那根线剪了,不好使,借了另一个同学的线和板子,两根线,两个板子得到了下列结论:(我的线和板子分别用A/B表示,另一个同学的用a/b表示)
1)A+B,不好使
2)a+b,好用。
3)A+b,不好使。
4)a+B,不好使。
5)最坑爹的是现在:a+b不好使!!!、
也就是说我那根线插完本来好使的都废了,:'( !
2# checkcai

网友B:
一切over了。把那根线剪了,不好使,借了另一个同学的线和板子,两根线,两个板子得到了下列结论:(我的线和板子分别用A/B表示,另一个同学的用a/b表示)
1)A+B,不好使
2)a+b,好用。
3)A+b,不好使。
4)a+B,不 ...
引用 楼主:

“不好使”是市场部的说法,搞开发的人这么说是耻辱,要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多两根线怎么了,只接你自己要用的就Ok了三,何况人家还有说明书的说。

网友C:
同意楼上, 我颇感 "惭愧"!

搞开发的设计师, 让三条线就困住了, 怎么做设计呢.
灵活应用是 "设计师" 的灵魂

楼主:
AVR在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如果外部又加了个晶振会对单片机造成什么影响么

网友B:
AVR在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如果外部又加了个晶振会对单片机造成什么影响么
引用 楼主:

外部晶体不会起振,两个端口根据设置,可能当IO口来用。

楼主:
3Q
8# 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