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12V-5V 滤波电容的作用和选择

楼主(2012-05-05):
在我这个图里,滤波电容的前端和后端电容的选择具体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A:
前段是基于滤波要求(数千),与78**无关。后端图示的数值(1~2百)就很好。

网友B:
根据负载电流来选,电流多少?

网友C:
输入端根据负载电流可以大一点,输出端看手册0.1uf 就够了 一般情况10uf一下吧,大了不好会引起输出不稳

楼主:
电源是出租车上的,这个是出租车电源设计。应该是15A 吧

楼主:
3# NE5532 出租车上用  应该是15A吧

网友C:
7805 散热好的情况下 最大带负载能力是 1.5A ,不知楼主这个图怎么带15A要加扩流的

网友C:
楼主去看看7805数据手册吧,另外输出电容太大会引起振荡

网友B:
3# NE5532  出租车上用  应该是15A吧
引用 楼主:

7805能到15A吗?15A,这么大压差,能用线性稳压器吗?散热器上可以烤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理解错了,不用给整车供电,大概1点几A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额,我理解错了,不用给整车供电,大概1点几A
引用 楼主:

1A多也不行,7805上的压降有7V,耗散功率就是7W,一样可以烤肉,楼主应当考虑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DC 我有图  但是理解不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649-1-1.html

网友B:
这么大电流,你就别玩34063了,上LM2575就可以了。

楼主:
13# NE5532[/wo  la
这个我老师说可以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理解错误吧   这个是出租车计价器上的,要不我把整张原理图贴上来你看看?

网友B:
13# NE5532[/wo  la
这个我老师说可以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理解错误吧   这个是出租车计价器上的,要不我把整张原理图贴上来你看看?
引用 楼主:

学校里学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毕业设计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 毕业设计呢
引用 楼主:

那就听你们老师的好了,毕业以后做产品再来找我们了,你跟你老师现在都还听不懂电源管理课程哈。

网友D:
根据负载电流来选,电流多少?
引用 网友B:

求教前辈,负载电流越大, 容值越大吗?根据什么原理,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求教前辈,负载电流越大, 容值越大吗?根据什么原理,能具体说说吗?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电容理解为水塘,缓冲后面的“输出流量”,所以输出流量越大,需要的水塘就越大。

网友E:
前面的滤波电容根据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和78XX的最小压差来选(保证78XX的最小压差)。和输入最低交流电压(整流前)、最大输出电流、最小压差有关系。

网友F:
用再好的滤波电容,还是烫手啊

网友G:
负载电流是不是变化,变化多大出发,想清楚为什么要7805。

网友H:
主要起滤波作用

楼主:
这个电流是50MA

网友I:
12伏输入会不会太大了?太大的话7805损耗也大,所以会烫。有个8V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