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烂电视机,你敢买吗?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5-05):
春节刚买不到半年的TCL新款液晶电视,型号L46V7300A,现在出现全屏绿条纹,不是信号源的问题,因为开机就显示**有绿条纹,有时出现故障,大部分时间是好的,所以也不好送修,各位高手帮分析是什么原因? 大厂也出问题,以后再也不买国产了,真让人伤透了心,老子的2001年东芝笔记本电脑用到现在还没坏,06年SONY也没坏过,这些民族企业迟早要倒。

网友A:
这个为啥不可以送修,并非很严重的问题,典型的屏蔽罩脱落或你电视周围有磁场体

网友B:
不要这么比嘛,我03年买的国产电视也没坏.
另外,你买鬼子货比国产贵多少?够两台国产没有啊?
而且,我80年代自己组装的彩电也没坏,难道你想买我diy的吗?

楼主:
拍两下就好,过一会又这样,然后再拍,我还没联系维修,太忙,修起来费时费力,一开始是我**要买,这回被老婆抓住口食了,糗大了

楼主:
打电话叫保修的来修好了,估计是屏与主板之间的连线接触不好,拔出来刮刮,再插回去,多加一些胶布粘好,目前OK了

网友C:
TCL-----》太差了

网友D:
国产有待提高。哎,

网友E:
做专业,非国产。

网友F:
人家商标不是已经说明了吗?这叫“TCL---太次啦”谁让你当好的买啦?买国产货,就全当带旧货市场捡漏,啥样都别说不好。心态好,社会才能和谐嘛):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估计里面数据线松动了,在运输过程中造成。

网友H:
海信还行吧,家中一台用了3年了,每天开机不少于8小时

网友I:
高頻干扰,高頻旁路电容漏电

网友J:
我家也有个电视机是有声音没图像,完全是黑的,但是也是跟楼主的一样 菜单可以显示 ,请问是哪出了问题了?

网友K:
不能一概而论:sleepy:

网友L:
国产的东西差?那就是说这个坛子里混的多数是烂人了?!因为这坛子里混的人多数是在造国产货来的。

网友M:
刚买的康佳LED电视,由于经常遥控器找不到,要用按键调音量,结果每次我明明按的是音量键,它给我去换频道,气死人了。怎么还像以前的老电视样,用一个AD检测多个按键,结果经常出错。几千元的电视,省不出几个IO口?这个问题都解决不好,你怎么和日本人比?

楼主(2012-07-16):
TO 16楼: 你分析得对,用AD做按键问题很多,用不了多久,电视机受潮就改变按键分压比,造成错键。

最后叫售后来维修,态度还挺好,是显示屏排线与主板接触不好,刮一刮,贴胶布固定就好了,国产的工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N:
大部分国产产品都是好的,倒霉的能有几个,进口产品有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O:
11楼居然说海信还行。当然,质量也许还行,但是那个诚信..................
我06年买的一台海信电视机。当时明明跟海信的促销说好了要带低音**的型号,结果在几年后拆开一看,我*!................安装低音**的地方就一个空壳。

网友P:
T-太 C-差 L-了
呵呵,我没有买过TCL的任何产品!人家自己已经承认了,你还买;P

楼主(2012-10-17):
前几个月就出了问题,花屏,维修人员来了把里面接线重插一遍,估计是接触不良,用胶布粘住,暂时好了几个月,现在又出同样的问题了,每次花屏,我就踢它两脚,就好了,感觉这货也知道疼,只不过没两分钟,它的皮又痒了,于是就对它拳打脚踢,看来买这货挺划算,一边看电视还可以一边锻炼身体,省一笔不小的健身费。      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也想边看电视边锻炼身体,那么请买TCL, 买上TCL,保证让你斗志昂扬,身体抗抗的。

网友Q:
都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R:
国产电视的可靠性确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