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基本定时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5-05):
1.软件设置ug位(手册上说重新初始化定时器的计数器{如果是向上计数是不是cnt就为零}并产生对寄存器{哪些寄存器更新了}的更新),手册上udis位说更新事件可以由ug产生,软件设置ug位是不是就会产生更新事件,那如果开中断使能了,UIF(更新中断标记)会置位吗,软件设置ug位就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吗,
2 TIMX-setcounter(0x)里面设置的置如果大于原来向上计数的最大值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吗那位试过,或者会发生其他不确定的事情吗

网友A:
1、UG置位会产生更新事件,但应该受控于UDIS位,UIF是否置位,要看URS位,如果UDIS和UIF你没有设置的话,默认都是使能的。
2、这个没试过,自己验证吧,按正常设计的话应该触发更新事件

网友B:
围观大神讲解,我是不太会。。

楼主:
当设置了urs=0,udis=0,也打开了更新事件中断使能,置位ug位手册上说是重新初始化定时器的计数器还有对寄存器更新(是不是就是让定时器重新计数),我想问置位ug是干什么用,置位ug位是不是就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了,那中断程序里一般写什么内容?如果我想重新设定定时器的时间(比如以前是1秒定时程序执行一段时间后想改成10秒),新的tim初始化该在哪里写

楼主:
那位大神帮我解决上面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