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无法显示(有电路图)

楼主(2012-05-05):
本人正在做一个报警器的仿真,用的仿真软件是proteus,编程软件是keil.我上传图片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2-07-17):
应该是软件的上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比较大。动态扫描那模块。

网友B:
晕倒!查故障能力太差了吧?
我一看显示的就是“2021”啊!
显示方式:供阴、供阳搞反了!!!

网友C:
不是吧,4楼的这么强,厉害

网友D:
共阴阳搞反是点不亮的

网友D:
6楼正确

网友B:
共阴阳搞反是点不亮的
引用 网友D:

共阴阳字符取模方式是相反的,软件、硬件都要对应起来。
1)你可说他字符取模是对的,如此要去掉反相器7404。
2)也可保留他的反相器,字符反过来就OK了。

网友E:
我也试过,不过用开发板实验时又可以了,证明这个软件不可全依赖。

网友F:
lz应该是win7系统做的吧,去把晶振的频率改小点估计就能出了,最好改到1M,不过出效果的时间等得有点久

网友G:
同意 4 楼意见!

网友H(2012-12-02):
看上去是这也哈

网友I(2013-01-08):
:lol,四楼威武,一眼都瞅见了

网友J:
初学学习就得向4楼学习基本功扎实!

网友K:
仿真软件的怎么说呢  就是刷新率太低,  你若是用真的电路搭建起来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之前我做过同样 的问题,你把延时搞的时间长一点就会明白了

网友L:
最好别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加个三极管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