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2-05-05):
现在主管让我跟工程,我想知道PCB板尺寸是怎么定的?实际测量尺寸与画图尺寸之间有多大的误差啊?

网友A:
Ctrl+M就是测量距离的快捷键。用游标卡尺量好实际尺寸,然后在pcb里对应测距就好了。做出来当然是没有误差了。

网友A:
当然,得抛开你得实际的测量误差,做出来的板子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标准的直插(dip)引脚之间都是2.54mm的间距。ic芯片类以及绝大多数的元器件一般数据手册上都会有封装尺寸,可以直接使用。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