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编码器工作噪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6):
恐怕是机械震动引起的, 应该从机械的角度去做点**

网友B:
ab间有361ms,如果把图放大,那密的跳变完全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而不是干扰,算他1ms,足够了。(我自己做的是500us跳变,处理起来绰绰有余!)

网友C:
感觉这好么是电源有问题,要么是示波器测量没设置好。

一般光栅出来的信号没有见过这么差的,还是比较漂亮的波形。

网友D:
看斜率,明显是上拉电阻太大

网友D:
还有可能是用AC档测直流方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