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这个电路放大了多少倍

楼主(2012-05-05):
如题,电路图在下面

网友A:
直流近似200倍。50Hz约6.8倍,340Hz时增益是0DB也就是输出幅度=输入幅度。

楼主:
补充,输入的是电流值。

网友A:
那就是SOUT=I*(R10+R9//RT2)

网友A:
是否有负号就看输入电流的方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一下R11,R12,R13的作用吗,谢谢啦。

网友B:
8572是单电源吧

网友C:
求推DAO过程

网友D:
是光电管放大电路吧:
Rf = C12 // (R10 + R9//RT2);
O2C_O2D是光电管电流;
R13限流光电管;
R12作用不确定,可能用来判断O2C_O2D开路。

网友E:
R12用来扩展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