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STM32Fxx的ADC效果如何?

楼主(2012-05-05):
有没有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过STM32Fxx的ADC的?我在一个STM32F10x系列开发板上实验,开始发现其稳定性很好,于是买了STM32F4,做出来板子后测试效果不好,后来在输入端加滤波电容,附加软件处理,总算稳定了(被测电压基本稳定,测量值543mV,4m左右偏差,VVref=2V,波动4lsb) 。然后用电阻分压电路测试,发现虽然543mV很稳,但是有些电压下还是波动。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http://www.**.com/bbs/article_244_191909.html,然后试了一下,还真是这样,在转换值为1FF,3FF的时候灵敏度显著下降,使用开发板STM32F10x测试跨界电压约10mV,使用自己做的板子STM32F4xx测试跨界更大几十mV,可能自己做的板子抗干扰能力也有些问题吧,但是的确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家使用STM32Fxx的ADC时效果都怎么样啊?都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还真没有仔细测试过。

网友B:
有些ADC在某个(些)值附近DNL较大

网友C:
我实际应用与《iboard 电子学堂》,很稳定。几乎不跳字;关键在于:

1、基准;
2、AVDD;
3、模拟通道布线

网友D:
从下面这一帖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acgean

或许 STM32 的 ADC 设计里还有问题.

网友E:
还没有用到过,不过既然设计出来了,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F:
是挺头疼的问题

楼主:
我用AD就是测量温度传感器输出,因此不需要很高的速度。使用ADS1110芯片(Sigma-Delta,内部2.048V的参考电压)测量,模拟I2C通讯输出,经测试16位时有6LSB(<0.3mV)的波动,偏移约1.7mV,而且软件中没有进行任何处理,效果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1.通过示波器看到虽然经过了LC滤波,VDDA和Vref均有几十mV的纹波;另外板子没有铺铜,滤波电容也没有靠近VDDA引脚。
2.Vref+由VDDA经过稳压管后分压得到,Vref+引脚没有加滤波电容,后来在引脚引出的端子处添加滤波电容,效果不明显。
3.外部输入信号增加RC滤波后,效果好一些。
4.PCB布线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走线隔离没有特别重视;
5.看手册还有一点,使用地线包围晶振,双面PCB对应晶振另一面覆盖地线。
总结:STM32F的ADC可能有不完善之处,不过应用手册里也提供了很多改善方法。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可能有较好的效果。我需要测量400~700mV之间的电压范围,导致STM32的ADC有效范围较小。
另外把AN2834应用手册上传一下,主要针对1系列,其他系列也可参考吧!

网友G:
LZ总结的很好,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