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SK RFIC,为啥调制速率越高,PLL的滤波器截止频率越高。

楼主(2012-05-05):
以TI的FSK TRANSCIVER CC1020为例子,这颗RFIC的LOOP FILTER是分离元件搭的,对于不同的RF调制信号波特率,PLL锁相时间不一样,LOOP FILTER的值也不一样,调制速率越高,LOOP FILTER截至频率越高,锁相时间越短,相位噪声越高。
按照我的理解,PLL应该是用来从晶体频率产生载波频率的,产生稳定的载波频率后,有用信号再对载波频率做调制。那么PLL锁相时间长一点应该没啥关系才对呀,只要频点不一直变就可以了。

难道真实的工作情况是这样:

对于2FSK的0信号,锁相环直接锁相到 中心频率-频偏。 对于2FSK的1信号,锁相环再重新锁相到 中心频率+频偏,发送01010101,锁相环就会不停的重新锁相。

网友A:
应该问原厂的AE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你可以找些有关锁相调频技术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4# lownoise f能推荐一两本么

网友C(2012-08-08):
RFIC的LOOP FILTER是分离元件搭的
楼主用到这样的片子真的是很不幸,我现在也是在用类似的一颗芯片,环路滤波器的设计烦死人了。
实际测试过:
在接收的时候,对于GFSK调制方式,输入中心频率+频偏,RF IC解调出来的是1;输入中心频率—频偏,RF IC输出的是0。
个人认为寻求锁相时间和相位噪声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需要找到两者之间合适的平衡点,从而设置环路滤波器合适的带宽和相位裕度,当然,也到考虑零点和极点在合适的范围内。
对于锁定时间,如果设计的环路滤波器导致的锁定时间过长,就会引起在解调过程中失锁,那还怎么解调数据呢!

网友D:
只要信号频率与标准频率不等,就有相差,只要有相差,vco就不停地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可不是不幸,接触这种芯片,比接触4432或者NRF905那种芯片 对个人的提高要好得多。虽然是一个博弈过程,但是nRF905压根就不给你博弈的机会。
所以常听高手说CC1020设计的非常好,常听菜鸟说NRF905和SI4432非常好。

我在一楼的问题大概描述的过于繁琐,无人应答,我自己结一下贴:
主贴的问题可以这样解答:
由于FSK芯片比较简单,确实是通过VCO不停地锁相来达到调制的目的,所以波特率和锁相时间有关,进而与LOOPFILTER有关,进而与相位噪声有关。
不像有些芯片,比如GSM或者CDMA TRANSCIVER,VCO是固定在载波上的,MIXER会对IQ信号和载波做调制,所以就不会有这种对应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