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求助

楼主(2012-05-05):
单片机程序各位哥哥姐姐们,我有一个51单片机程序不会编,需要各位的支持!应该有点难度!挑战一下!我最近做一个项目,是用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控制一个加热电路。具体是通过pt100温度传感器(0-100c)测得水温得到一个4-20mv的电流,然后通过pt100温度变送器变为0-5v的电压,从输入到单片机里面,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加热电路。形成一个闭环。
功能就是数码管实时显示水温,当输入一个温度,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控制加热,达到温度时,停止加热,水温随室温下降,小于设定温度2度时,又控制加热。实现保温功能。
困难是之前没接触过单片机,编程不熟,具体程序有:4*4键盘的赋值123456789+-;温度的显示,电压信号如何转化为温度显示;单片机控制220v电源继电器等。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不好做!
这已经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的系统了,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单片机的话,我想也没有必要一点点学的了,外包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楼主:
可以发到990971197@qq.com  谢谢啦

楼主:
怎么外包呢!有这业务?

楼主:
有这业务?去哪外包啊?

网友B:
就是出钱找人做了,另外楼主的继电器,建议换成可控硅,不然没几天就会完蛋的。

楼主:
哦,这位大哥哪有做这个的啊?

网友B:
做这个的很多啊,我是不接你的远程生意滴。你们当地电子市场肯定有人代写程序嘛。

网友C:
又到了一年毕业设计时????

网友D:
8楼: 帮人家招徕生意呢
9楼: 比较了解市场哪.
要真是毕业设计, 这个时候才开始赶, 不免有点晚了

楼主:
其实这是俺们的科研立项项目!!

网友B:
其实这是俺们的科研立项项目!!
引用 网友E:

我晕……要是研究所,就上M3吧,赚个名头;要是乡镇企业就上合泰单片机吧,犯不着51的…………

楼主:
我就以在校学生啊!学校里都用51的,唉遇上难题了!

网友B:
我就以在校学生啊!学校里都用51的,唉遇上难题了!
引用 网友E:

那就无所谓啊,慢慢开始学咯,出钱给人家做了,你还是啥都不知道,这个题目不复杂的,400行汇编不得了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必须基于xxx算法的模糊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必须基于xxx算法的模糊控制
引用 网友F:

天啊,楼主是烧水,缓慢系统,2度的控制精度,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PID控制这句话啊。

网友G:
一个简单的 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咋看着像我本科时课程设计的内容要求啊

网友I:
呵呵,科研立项项目~

楼主:
我是学轮机的,单片机确实不太懂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啦,我还是慢慢学吧!!

网友J:
市面现成的80左右
配个固态继电器下来200不到

网友K:
可控硅可以作为市电的控制元器件

网友L:
你需要说明键盘是哪个端口,AD接哪个端口,继电器接的引脚,才可以编写程序

楼主:
这个随便啦,有了程序再接端口就行啊

网友M:
科研这个帽子太大了吧,这么一个系统能称得上科研立项?

网友N(2012-06-26):
单片机控制加热,达到温度时,停止加热,水温随室温下降,小于设定温度2度时,又控制加热。实现保温功能

用PWM控制加热吧,你这样就和早期的空调一样,隔一段时间久“嗡”的一下启动起来,**飞狗跳

网友O(2012-11-06):
隔行如隔山,最好找专业的做

网友(2013-05-09):
我可以帮你做的,需要的加我QQ425670259

网友P:
我毕业设计是温湿度控制系统。做得跟你这个差不多,嘿嘿~已经写完了哦。另外呢,看了楼上的跟帖,我也发表一下我的见解吧。我用的不是数码管显示,用的是LCD1602液晶。然后呢至于楼上说的什么算法啊这些,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采用的是10梯度PWM脉宽控制,因为我觉得温度的调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延迟很大,所谓的PID啊什么的这种控制就算用了也没什么用,反而觉得10梯度PWM脉宽控制会更加理想跟家节省单片机资源。我是做毕业设计用,所以写的比较多,大概有25页吧。楼主加油。我支持你呀!!!

网友Q:
選用有AD轉換的單片機就比較簡單了 .  如AVR 的 tiny24  , 不要外接零件也能做到你的要求 .

网友R:
自己学了才是 自己的

网友S(2014-07-24):
发到我邮箱里来736432243@qq.com

网友T(2014-11-12):
能讲讲闭环控制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