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失真搞的很火 就是想不通 但是不服

楼主(2012-05-05):
这学期学了模拟电路 关于失真的部分看了几遍还是似懂非懂 糊里糊涂的 书上写的很抽象 希望哪位前辈出来指点一下 或许您的一句话就能让我有“柳暗花明”一样的感觉 真的很感谢(新人 没分给 请谅解)

网友A:
失真,就是信号失去了原有的模样,比如我对楼主说——你今天的声音不像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很感谢您的回复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书上说:“输入信号放大 可能出现截止失真或饱和失真 ” 就拿截止失真来讲吧 截止失真是在Ube<Uon时出现的 可是静态工作点已设置好 如果输入信号增大的话 怎么还会出现 Ube<Uon呢?信号不是在增大吗?

网友B:
治理放大器失真就像给人看病。失真大致分两种,一是削波失真,二是非线性失真。两个不能掺乎在一起。就像两个敌人掺乎在一起,最使人头痛。
治理失真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先调整好工作点,避免信号较大时出现单向削波失真。然后再利用信号源内阻、负反馈及预失真补偿等方法治理非线性失真。

楼主:
啊 我懂了  信号增大不能简单的理解为 正值增大 信号增大应该理解为绝度值增大 当负信号增大时 加在静态上 相当于削弱了基极电势 造成截止失真

网友A:
以正弦信号为例,截止失真发生在过0点(其实一般叫交越失真),是因为信号太小,放大器没能正确响应,饱和失真也叫“削顶失真”发生在信号峰和谷的地方,是因为信号太大,放大器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结果,所以峰就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不同意您的说法 我认为虽然正弦信号的有半周期在零值以下 但是这不能说信号太小 +5v和-5V在信号里 应该没有大小之分 只不过负信号加在已设置好的正静态工作点(Ub )上 造成Ube变小 甚至小于Uon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我说的太小是指零点附近,这时候由电压激励起的电流几乎为0(因为地电平一般就设在交流中点上),以AB类放大器为例,在零点附近上下半周的晶体管都没有的导通,如果是A类放大器,就不存在零点失真的问题。因为你说到了截止失真,所以我默认你问的是AB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懂啊 看来我学的还是太少了 但是还是很感激您啊 我要加劲学习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确定作者的“小"字的意思 跟你的理解相同-- +5v和-5V在信号里 应该没有大小之分

网友C:
回复三楼:

输入负电压的时候,信号不就是减小嘛。不要拘泥于大 或者小,静态工作点是没有输入信号时的工作点,有了信号输入之后,静态工作点还静态吗?哈哈

网友D:
去搭个电路测试测试 就ok了

网友E:
从A类放大器开始到D(还有G?)类放大器。

网友F(2012-08-03):
建议楼主用心读一遍,连最基本的公式都自己推到一番就知道了。

网友G:
楼主记住一点:讨论的前提放大电路一般是指小信号放大,+-5V的信号已经不是小信号了,这种信号进入放大器肯定要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