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还能加密?

楼主(2012-05-05):
别人的上位机采用的stm32f103zet6 + adm2483(半双工485芯片),下位机 stc89c51 + 485 芯片,他的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正常,想看看他的通信协议 ,但是我用232转485模块 接到他的485总线上却收不到数据(串口调试助手 16进制查看,各波特率都试过),接受字节数都不变话,只有每次断开时会有大量数据,有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示波器看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就算波特率不对的话,收到的数据不对,单是应该有啊,上下位机之间通信是每秒一次的,而我串口只有在接触上后断开时才有大量数据(估计乱码),很费解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就算波特率不对的话,收到的数据不对,单是应该有啊,上下位机之间通信是每秒一次的,而我串口只有在接触上后断开时才有大量数据(估计乱码),很费解啊 ...
引用 楼主:

1)波特率不对,收不到数据正常(你可以自己写个程序让单片机给电脑串口发信息,你把电脑接受波特率设置的和单片机的发送波特率不一样,验证下就知道了,我试过,有的是可以收到乱码,有的是神马也收不到,你自己可以试试)。

2)断开瞬间产生的乱码数据这个应该是断开瞬间抖动产生的信号导致的,而不是单片机自身发送的数据。

网友C:
没听说过,也没有道理。看看你的设置,或是接线的方式有问题。线序是想23对调的。

网友D:
5楼说的没错,我也觉得要么是波特率的问题,要么是线序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接口没有问题,把线序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同意四五楼的意见。

网友F:
LZ的485转232的模块工作正常? 看下电压吧,市面上很多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A:
示波器可以看波特率,更能看波形,波形如果都有了,还有什么不好办的呢

网友G:
你能确保485在你测试的时候总线上有数据?或者转换器接收了数据,485有发送和接收使能的。最后我觉得你应该查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数据时每秒一次的,上位机可以看出来,232转485模块式自动收发的,也绝对没有问题,测自己的就可以,两根线也颠倒测试了都一样。

楼主:
8# nextkey 数据时每秒一次的,上位机可以看出来,232转485模块式自动收发的,也绝对没有问题,测自己的就可以,两根线也颠倒测试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