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缺相检测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电路图 大概说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进行三相缺相检测 其中STx 和 LEx 都和单片机端口相连 测试时LX+和Lx-和三相线怎么相连接

楼主(2012-05-05):
希望得到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A:
1. 三相四线制: X,Y,Z三相的光耦发光管的正端分别按X,Y,Z三根相线,发光管负端串个限流电阻后全部按接到中线(0线)
2. 三相三线制,那就把发光管的两端串个限流电阻后分别接到X,Y ; Y,Z ; Z,X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找3只线包电压380V的小继电器,跨接在3根相线上,3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连,任一相失电后,链路不通,触发报警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