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于驱动LED的电流通道如何切换?

楼主(2012-05-05):
请教大家,我有两路这样的LED驱动电路,用不同载波调制,想用模拟开关控制两个电路中LED的导通和断开,用什么芯片合适呢?
开关想放在图中R7的位置,两路LED分时点亮

本来我用CD4052在图中Vi的位置开关,但是在断开时,运放A3的同相输入端还有微弱电压,经过放大之后,在A5输出端有0.8V电压,导致LED被驱动,因此没法实现功能

LED的驱动电流有效值在30~80mA之间

请各位朋友给个意见,谢谢谢谢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Q

楼主:
没有人给点帮助吗?:dizzy:

网友A:
LED调光不是这么调的,除了最后一节电路可以,其它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

楼主:
楼上能说详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