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2-05-05):
近来在做简易函数发生器。MAX038上有数字电源,数字地。还有模拟电源。请问一下: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有何不同啊?可不可以用同种电源供电啊?

网友A:
分开供电,主要是为了减少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用的时候分开走线,对模拟电源,在靠近芯片的地方进行退耦。

网友B(2014-04-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