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 问题,劳驾城主

楼主(2012-05-05):
以前入手STM8时只用到单独的一路AD
现在想用不同的通道的AD,但发现不能在程序中修改通道。不知道为什么,期待高手解决
例程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R2  = 0x00;
    ADC_CR1  = 0x00;
    //ADC_CSR  = 0x03;
    ADC_TDRL = 0x20;
}
初始化时初始的通道都可以,本人为了随心所欲的利用通道 屏蔽了//ADC_CSR  = 0x03;
希望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给ADC_CSR  赋值来修改通道 发现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那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也还是和你一样的初学者,看到这个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下:
1.建议设置下ADC转换模式试一下,比如用连续扫描模式;
2.如果楼主使用的ADC通道功能是同一优先级的话(比如有4个通道a.b.c.d),也可以仍然用单次模式,初始化时还是设定一个通道(比如a)),等待a通道转化完毕后读取转化结果,在中断中清除标志同时切换到通道b,并再次开启转换,以此类推...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风驰iCreate的例程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30745

网友C(2014-04-23):
引用 网友B:
1# xinyun266
可以参考风驰iCreate的例程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30745

楼主,你好,这个风驰的例程只是单通道的例程啊,还是没有提下你多通道连续的转换的处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