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配LAN8720A以太网PHY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请问STM32F407可以配LAN8720A以太网PHY吗?用RMII模式,我把INT脚用作50MHz REFCLK输出给STM32,所以没有PHY没有中断输出给STM32了。我看例程里是要有中断的,该怎么修改例程呢?
还有驱动里面的寄存器定义是不是跟8720不一样?我怎么检测出来是10M全双工,实际应该是100M全双工。

MDIO接口寄存器读写正常

网友A:
官方评估板用的是dp83848,你这个没用过。

网友B:
可以,因为万利有些板子用的是LAN8700,新版本的就是LAN8720了

楼主:
8700的nINT和REFCLK不是一个管脚,所以中断还是可以接到EXTI
8720的nINT和REFCLK复用,我只能用作REFCLK,还是有点区别

楼主:
搞定了,我直接忽略EXTI的相关设置

网友C(2012-11-13):
LAN8720A  是好东东

网友D:
STM32 FSMC总线 + DM9000C  扩展网络接口方案,完整软件及硬件方案。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区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E(2013-06-27):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直接忽略EXTI的相关设置

您好,能否发一份例程到我的邮箱:461639937@qq.com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需要好好顶一个    不错   强大

网友G:
能否发我一份学习一下啊,445952351@qq.com 谢谢

网友H:
没有中断时开个线程去轮询PHY的状态。

网友I(2014-01-20):
RMII模式是不是不稳定,关于那个50Mhz的输出频率

网友J:
PHY不用中断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2014-03-18):
例程和原理图能否发一份我,570526723@qq.com

网友L:
传上来好了

网友M(2014-04-30):
STM32F107RCT6+LAN8720A正在调试,灯能闪,就是ping不通。郁闷中。能否发电路图和例程参考下?bitluo@126.com

网友N(2014-10-30):
资料原理图可以发我看看嘛? 邮箱164125279@qq.com

网友O:
资料原理图可以发我看看嘛? 邮箱ybj410@163.com

网友O:
资料原理图可以发我看看嘛? 邮箱ybj410@163com

网友P(2015-03-26):
楼主你好,请问也能发给我一份吗?
请问该芯片与DP83848有何区别和优势?

网友Q(2015-09-14):
深圳市品尚杰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销售MICROCHIP/SMSC系列产品
联系电话 13510112537  QQ:5337350
LAN9220,LAN8720,LAN8720,LAN9514,LAN9512,LAN8710,LAN9221,LAN7500,LAN7500,LAN9513,LAN9500.
USB2514,USB3320,USB2514,USB3503,USB2517,USB4640,USB4604,USX2064,USB2244,USB3340,USB2240.
以太网PHY :
 LAN8720:百兆PHY,RMII接口
 LAN8710:百兆PHY,MII/RMII接口
 LAN8740:百兆PHY,MII/RMII接口,节能以太网,网络唤醒
 LAN8820:千兆PHY,RGMII接口
 LAN8810:千兆PHY,GMII接口
 以太网控制器,MAC + PHY :LAN92xx
 USB 转以太网控制器,USB + MAC + PHY :
 LAN9500:USB2.0转百兆以太网
 LAN951x:USB2.0转百兆以太网 + USB2.0集线器
 LAN7500:USB2.0转千兆以太网
 LAN9730:HSIC转百兆以太网
 LAN7800:USB3.0转千兆以太网
 三端口以太网交换机:LAN93xx

网友R:
能否发一份例程到我的邮箱:510340168@qq.com   求解,求分享。

网友S(2016-01-14):
您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stm32F207+LAN8720A的项目。LAN8720A的驱动没弄过,能把那个例程分享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是:519659192@qq.com

网友T(2016-05-20):
看来用的很晚额

网友U(2016-11-24):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直接忽略EXTI的相关设置

你好,请问下,没有外部中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能否共享下代码,290507124@qq.com

网友V:
STM32官方开发板上配的以太网PHY封装太大了,而且带了MII接口,STM32管脚本来就紧张,肯定只能用RMII,MII完全没必要。
LAN8720A只支持RMII,封装小,可以输出50MHz REFCLK,是个不错的PHY。
只是LAN8720A的REFCLK输出和INT是复用的,这样它就不能给STM32发中断了。不过中断一般没什么用,可以不接。

网友W(2017-08-23):
正点原子的407探索者板子上带的就是这个PHY,有教学视频讲的很清楚,中断是要开启的或者用查询的方式也可以,开启中断后以太网有自己的回调机制能快速处理数据,PHY芯片的寄存器分两类,一类是ST定义好的基本寄存器每个PHY都有,另一类是厂家设定的,LAN8720A中厂家设定的寄存器可以检测速度等,PHY芯片还有自协商功能好像会自己去协商速度,还有LAN8720A的复位引脚电平和地址要注意DP83848是0,这个是1好像,

网友W:
引用 楼主:
8700的nINT和REFCLK不是一个管脚,所以中断还是可以接到EXTI
8720的nINT和REFCLK复用,我只能用作REFCLK, ...

芯片上有一个引脚可以直接给单片机可以发中断的用来查询错误,那个功能很少会有人用,忽略就好

网友X(2018-04-30):
求分享,参考折腾一下。。。。JYScity@163.com

网友Y:
是的,忽略就好了。我的STM32F429 uClinux开发板用的就是LAN8720A,50MHz REF_CLK_OUT, 没用nINT,跑linux好好的。

网友Z:
8720最大的好处就是体积小价格低,从DP83848改过来也简单,只要修改一下PHY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A(2019-04-01):
能把原理图资料发我一份,多谢,正在做一个esp32+lan8720 的项目

网友AA:
能把原理图资料发我一份,多谢,正在做一个esp32+lan8720 的项目    yelili363@163.com

网友AB:
LED2/nINTSEL这个管脚配置直接影响到nINT/REFCLKO输入还是输出和配晶振也相关 具体去看规格书这两种模式区别

网友AC(2019-09-21):
您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stm32F207+LAN8720A的项目。LAN8720A的驱动没弄过,能把那个代码例程分享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是:84786932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