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和PC机串口通信的大问题

楼主(2012-05-05):
单片机向PC机发送电力的参数(如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电压相位,有功功率。。。等等),并要在LED上显示。    请问怎么发送??!! 单片机和PC机各个怎么写程序、?!PC机用VC的串口通讯。

网友A:
你怎么不问罗马是几天建成的?

网友B:
PC:串口控件
MCU:UART

用以上关键字搜索资料先学习下。

网友C:
还要有通讯协议,要定义桢头和桢尾,不然上位机怎么知道发送的数据哪里是头,哪里是尾。还要做数据转译,避免冲突,最好在做个CRC校验什么的,避免发送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