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控插补器

楼主(2012-05-05):
请问用逐点比较法直线和圆弧插补的C语言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2012-07-07):
:lol算法有很多的,看你偏爱哪一种?

网友B:
最简单嘛, 线性插值, 也是最常用的插值算法。
当然复杂些的还有多种曲线函数插值算法。

网友C:
C语言不是程序用的!机械还有用吗?昊研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我是用C语言写的

网友D:
#include<AT89X51.h>
void mian()
{
int xe,ye,f,j,x,y;
        xe=40;
        ye=30;
        x=100;
        y=80;
        f=0;
        j=xe+ye;

        do
        {
                P1_0=1;
                P1_1=1;
                if(f>=0)
                {
                        if(ye>=xe)
                        {
                                x++;
                                P1_0=0;
                                y++;
                                P1_1=0;
                                f=f+xe-ye;
                                j=j-2;
                        }
                        else
                        {
                                x++;
                                P1_0=0;
                                f=f-ye;
                                j=j-1;
                        }
                }
                else
                {
                        if(ye>xe)
                        {
                                y++;
                                P1_1=0;
                                f=f+xe;j=j-1;
                        }
                        else
                        {
                                x++;
                                P1_0=0;
                                y++;
                                P1_1=0;
                                f=f+xe-ye;
                                j=j-2;
                        }
                }
        }
        while(j!=0);
}

这是直线的

网友E(2013-01-02):
算法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