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复用重映射AFIO_MAPR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06):
本人菜鸟,刚入手STM32,用的是库函数3.0版本的。学到GPIO就遇到麻烦了关于设置复用重映射和调试I/O配置寄存器的函数看不懂,我就不贴整个代码了,

#define DBGAFR_SWJCFG_MASK          ((uint32_t)0xF0FFFFFF)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这个函数里面总有一段代码如下:
tmpreg |= ~DBGAFR_SWJCFG_MASK;
…………省略N行…………
AFIO->MAPR = tmpreg;

也就是说把MPAR寄存器的24~27位置为1;为什么要把这四位置1呀……

三位置1,这里说禁用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整不明白才会发帖的,网上也没对这个函数的讲解, 所以大神们帮帮我吧,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三位置1就属于其他组合,你就无法使用JTAG功能了。

网友B:
tmpreg |= ~DBGAFR_SWJCFG_MASK;

软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屏蔽不相干位, 以免对寄存器中的其他位产生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关闭JTAG-DP,关闭SW-DP和111禁用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A:
楼主的手册是中文版的,并且应该不是最新版本的吧。最新版的应该是这个。

最新版手册对这几位是这么描述的。你也可以对照下英文原版的看下。另外这个我也没有实际验证过。根据手册说的的三位同时置1的话是没有影响(no effect) 楼主可以自己实际验证下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A:
另外既然楼主是刚学STM32不如直接使用最新的固件库 3.5版本的。不要再用老版本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解答,刚去试了下,分别写了100和111,写了100就关闭了JTAG,连程序都下不进去了,而写111是没有影响。
谢谢你了:lol。 嗯,谢谢你的提醒,去下个3.5版本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解答,刚去试了下,分别写了100和111,写了100就关闭了JTAG,连程序都下不进去了,而写111是没有影响。
谢谢你了:lol。 嗯,谢谢你的提醒,去下个3.5版本的。 ...
引用 楼主:

关闭了也不要紧,可以再写一个程序开启JTAG然后用串口ISP下载进去就好了。

网友C(2014-03-31):
引用 网友A:
关闭了也不要紧,可以再写一个程序开启JTAG然后用串口ISP下载进去就好了。 ...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关于STM32中我把SW-JTAG和SW-DP都关闭了
AFIO->MAPR&=0XF8FFFFFF;
AFIO->MAPR|=0x0C000000;
然后仿真器与板儿就连接不上了,把上面程序改写复位后,也连接不上,总是出现
想知道怎么才能再连接上?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关于STM32中我把SW-JTAG和SW-DP都关闭了
AFIO->MAPR&=0XF8FFFFFF;
AFIO->MAPR|=0x0C ...

刚好我之前也遇上这个问题,因为程序内部设置时钟的锁相环需要几十ms以上,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连上jtag并且删除程序,祝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之前也遇上这个问题,因为程序内部设置时钟的锁相环需要几十ms以上,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连上jtag并 ...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方法?

在SW-JTAG和SW-DP都关闭的情况下,程序是下载不进去的,将BOOT0上拉,然后再上电后,下载程序,之后再把BOOT0下拉,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SW-JTAG和SW-DP都关闭的情况下,程序是下载不进去的,将BOOT0上拉,然后再上电后,下载程序,之后再把B ...

不错的思路,我的板上这些都已经焊死了,我就用上电那么点功夫搞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SW-JTAG和SW-DP都关闭的情况下,程序是下载不进去的,将BOOT0上拉,然后再上电后,下载程序,之后再把B ...

你是用串口ISP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思路,我的板上这些都已经焊死了,我就用上电那么点功夫搞定的

因为AD采样数值最大最小差了10个数,精度严重偏低,我就把AD供电电源VDDA3.3v的电压接了个电容再接地,结果仿真器烧了,芯片也烧了,o(︶︿︶)o 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AD采样数值最大最小差了10个数,精度严重偏低,我就把AD供电电源VDDA3.3v的电压接了个电容再接地,结 ...

小心为妙啊呵呵

网友F(2014-06-23):
你们都用的啥板子  我这板子没有 boot0啊 出现问题一样 我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