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5-06):
小弟进来用spartan-III些列的xc3s50做一个课题,程序前仿完成了,后仿的UCF文件小弟不会编写,也不知道该使用fpga的那些管教?小弟是初学者,第一次使用fpga,还请大侠指教点播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图形方式也可随便找个UCF看格式,比如下面片段
NET "sdo" LOC = D15;
NET "sdi" LOC = A14;
NET "scs" LOC = E13;
NET "clk50" LOC = A11;
NET "compresstest1" LOC = F13;
NET "compresstest2" LOC = B15;
NET "mcuiftest1" LOC = A13;
NET "mcuiftest2" LOC = B13;
NET "mcuiftest3" LOC = D13;
NET "dataready" LOC = A16;
NET "bitdrv<3>" LOC = AA8;
NET "bitdrv<2>" LOC = AA3;
NET "bitdrv<1>" LOC = AA4;
NET "bitdrv<0>" LOC = AA6;
NET "segdrv<0>" LOC = AB6;
NET "segdrv<1>" LOC = AB8;

网友B:
小弟进来用spartan-III些列的xc3s50做一个课题,程序前仿完成了,后仿的UCF文件小弟不会编写,也不知道该使用fpga的那些管教?小弟是初学者,第一次使用fpga,还请大侠指教点播一下,谢谢~ ...
引用 楼主:
有人给出例子了。
也可以在ISE里面,用图形界面进行分配

网友C:
.ucf中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1,时序约束部分
2,IO约束部分
3,位置约束部分

网友C:
上面那个你不能完全copy啊,你要自己对照你的设计重新编写与你工程相对应的.ucf

网友B:
上面那个你不能完全copy啊,你要自己对照你的设计重新编写与你工程相对应的.ucf
引用 网友C:
你。。。总是盯在我后面

网友(2013-01-18):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盯在我后面

你总是太快了

网友D:
我一般用图形的  很好用的

网友E:
ucf,我也是用图形的.自己做太麻烦.不过,手工修改是有的.
管脚位置, 时钟约束大都需要手工输入.

只是时钟约束不太好用. 好好的时钟信号,总是多出一段后缀. 谁知道怎么保持原始名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cf,我也是用图形的.自己做太麻烦.不过,手工修改是有的.
管脚位置, 时钟约束大都需要手工输入.

必须有啊,否则没法使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啊,否则没法使用啊

是呀,必须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呀,必须有啊

是呀,用过的都知道啊

网友E:
终于知道怎么保持时钟名称不变了. 这下改ucf就方便多了.
有木有想知道方法的?:)
用BUFG缓冲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