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自定义加密下载

楼主(2012-05-06):
STC-ISP6.17版增加了一个自定义加密下载,请问一下各位,这个的原理是如何的,有效吗?是不是STC无法做到让HEX无法读出,打算让解密公司跟他玩反汇编

网友A:
哪里有6.17版本?

网友B:
哪里有6.17版本?
引用 网友A: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ISP-V6.00/stc-isp-15xx-v6.17-Beta1.exe :lol

网友B:
STC自定义加密下载,是自己生成了密钥,导入原始产品中。
当产品需要升级固件时,可将加密的HEX文件发送到用户,用户只能进行旧产品升级固件,却无法使用该升级的HEX文件克隆产品(因为客户无法取得原芯片的密钥,无法在空白的芯片上烧入正确的程序)。

例如我的CANON 5DMARKII 数码单反常常升级固件,但我却无法使用该固件自己制造5DMARKII, 同样道理有些MP3,MP4的固件升级也是如此,只能在旧产品中升级用,无法克隆。

希望上面的例子可以解释到STC自定义加密下载的道理。;P

(28)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技术上实现的原理,如密钥是做什么用的,是否是程序在下载时,会将串口传入的加密程序转成未加密的机器码存入ROM?
那还是没有解决MCU被**,HEX文件被读出后就可以随意使用的问题呢
我还以为是增加唯一ID校验功能呢,省得要改程序来实现

网友B:
自定义加密下载与唯一ID加密没有关系。

唯一ID是每片单片机的“指纹”,具有唯一和不可复制性,通过程序中“有技巧”的判断“指纹”,就算万一被**了HEX也不能大量复制。至于反汇编HEX,只要做到足够复杂,让**成本>开发成本即可。:)

楼主:
可是唯一ID功能也一样可以避免HEX文件被随意使用的问题

网友C:
任何MCU,好象没发现可以读出HEX的吧?

网友D(2013-01-30):
请问下我用自定义加密下载后,生成代码烧录到单片机里不能正常运行啊,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呢,我选择了“本次下载的代码为加密代码”,谢谢

网友C:
LS,那是肯定的。自定义加密是把加密后的代码下给脱机板或发给客户的,不是直接下到MCU里的。

网友E(2013-05-01):
请问有人用STC自定义加密方法下载程序操作成功过么?  求教中!!!

网友F(2017-09-21):
引用 网友C:
LS,那是肯定的。自定义加密是把加密后的代码下给脱机板或发给客户的,不是直接下到MCU里的。 ...

我的也是这样,用STC-ISP加密下载功能后,单片机运行不正常。你说自定义加密下载后的代码是下给脱机板或发给客户,不是直接下到单片机,但无论是脱机板还是客户拿到加密后的代码,不都是要烧到单片机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