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LM2567(5V)

楼主(2012-05-06):
我用的是电路手册上的电路结构。输入为12V。但是空载的时候,我测得电感两端与地之间的 电压为12V。加上负载的时候,电感两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快速下降为0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接的什么负载?

阻性?容性?感性?

如果是大容性负载的话,刚接通有类似短路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的是另一块电路板,给其他芯片电源管脚供电,我这个不接负载的时候,是12V。不接负载,不应该是5V吗?它接上负载后,就一直为0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的供电管教,应该算什么负载啊,请问

网友B:
我测得电感两端与地之间的 电压为12V

到底是电感两端之间的电压还是电感某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啊?

网友C:
应该是LZ的电路 没接正确.

网友D:
电感两端都应该有5V的,好好 查查电路吧

网友E:
借个电阻建立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感与地之间的电压,为12V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这个电路,以前是5V的,但是,我这次在用的时候,就变成12V了,我想知道造成12V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次,在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莫非中招了?
257x的假货超级多啊

网友F:
开关稳压电路对二极管D1,电感L1要求挺高不知你有否重视。

网友G:
输出的电源没反馈到4脚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如果电感与电容的连接处,发生断路的话,在电感与地的电压就可以达到12v,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还没太注意

网友H:
5脚要接地

网友I:
:)在现在的电路上,只把2576更换一下,楼主看下是不是还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则2576中招的机会应该可以排除,如果正常,则2576可能真的中招了,呵呵,个人愚见。

网友J:
稳压管 一定要用  快速恢复效特基二极管

网友K:
看看那个电感的最大允许电流是多少?

网友L:
芯片坏了;电路板虚焊;

网友M:
芯片内部mos管坏了(短路)
反馈电阻虚焊

网友N:
这种IC很多是假的,我买过这个比真的还像真的,价格非常低,开心的我不得了,用起来有能用的,有焊接一通电就端口烧毁的,10个有1是好的,单温升很高,纹波大,带载能力差,当时都搞神经了,最后怀疑是IC问题,买了原装的,全部好了。一旦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很多,这个东西会害死人啊。

网友O:
估计电路接错了,要么IC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谢谢,现在可以使用了,换了一个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您的回复,我换了一个电感,现在可以了,但是,用了几天,现在又出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用12V直流适配器,给他的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被直接拉低到了3V多点。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找到问题了,可以工作了。因为我用的电感外形比较大,是直接焊到LM2576上的,所以,就总容易脱焊或则短接到旁边管脚上,谢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在哪能找到这个电感的数据手册。应该怎么在网上搜索到啊。听师兄说,这个电感是100uh的,但是也不知道能承受多少的电流,所以,想请知道的大侠们,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