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电源文氏桥振荡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2-05-06):
求前辈们分析这个单电源文氏桥振荡电路的原理

网友A:
首先搞明白RC串并网络的选频特性。否则免谈。

网友B:
1,静态分析。R1,R2为运放提供静态偏压。
   使2,3,6点的电压约为1/2VCC。C3隔直通交,抑制直流增益使之为1,防止运放饱和。
2。交流分析。R1//R2//ZC1与R3串C2组成选频网络。

网友C:
与双电源原理一样,jin添加了输入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