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乱码,求助。

楼主(2012-05-06):
这个其实就是电压经过ad0808转换然后数码管显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dio.h>
sbit SAT=P1^0;
sbit  P0_7=P0^7;
sbit EOC=P3^2;
sbit  P1_3=P1^3;
sbit OE=P1^2;
unsigned int   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12;j>0;j--)
  {;}
}
}
/***********ADC0808转换函数**********/
void ADC0808()
{SAT=0;
delay(10);
SAT=1;
delay(10);
OE=1;
DATA=P2;
SAT=0;
OE=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int ge,shi,bai,qian;
    dat=dat*19.607843; //转换为实际电压便于显示
    qian = dat/1000%10;
    bai = dat/100%10;
    shi = dat/10%10;
    ge = dat%10;
    P0=0x00|qian;
    delay(10);
      P0_7=1;
    delay(10);
    P0=0x10|bai;
    delay(10);
    P0=0x20|shi;
    delay(10);
    P0=0x30|ge;
    delay(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ET0=0;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跳变沿触发
   while(1)
    {
   ADC0808();
   Display(DATA);
   if(DATA>204)
   P1_3=1;
   else
     P1_3=0 ;
   }
}

就是上面这样,我怀疑是AD转换程序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错了,电压和显示对应不上啊,望高手帮帮忙

楼主:
忘了说了。我这个是用数码管的静态显示功能来显示的,分别用一片74ls47控制段选,一片74ls138控制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