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时候总是显示target not created,求解决!

楼主(2012-05-06):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编译出错了呗,target not created只是最终结果,你把前面的error信息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RQ_Handler_RTX (referred from s3c2440.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irq_ack_lock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ackinfo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k_overflow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sk_unlock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force_irq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spect_cnt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spect_ovf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_tmr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stk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stk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cb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cb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mr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active_TCB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idle_demo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maxtaskru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rrobi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it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sk_lock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call (referred from rt_timer.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rtentry2.o).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编译时候的 信息,能指教吗?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RQ_Handler_RTX (referred from s3c2440.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irq_ack_lock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ackinfo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k_overflow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sk_unlock (referred from rt_hal.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force_irq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spect_cnt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spect_ovf (referred from rt_system.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_tmr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stk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stk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cb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cb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p_tmr_size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active_TCB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idle_demo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maxtaskru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rrobin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init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sk_lock (referred from rt_task.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mr_call (referred from rt_timer.o).
my_led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rtentry2.o).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

void dely(U32 tt)
{
   U32 i;
   for(;tt>0;tt--)
   {
     for(i=0;i<10000;i++){}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U8 key;
        U32 mpll_val=0;
        int data;

        mpll_val = (92<<12)|(1<<4)|(1);

        //init FCLK=400M, so change MPLL first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ChangeClockDivider(1,1);    // 1:2:4    FCLK:HCLK:PCLK
    // rCLKDIVN=0x4;    //  1:4:4
    //ChangeMPllValue(82,2,1);     //FCLK=135.0Mhz
        //ChangeMPllValue(82,1,1);     //FCLK=180.0Mhz
    //ChangeMPllValue(161,3,1);    //FCLK=202.8Mhz
    //ChangeMPllValue(117,1,1);    //FCLK=250.0Mhz
    //ChangeMPllValue(122,1,1);    //FCLK=260.0Mhz
    //ChangeMPllValue(125,1,1);    //FCLK=266.0Mhz
    //ChangeMPllValue(127,1,1);    //FCLK=270.0Mhz

    //MMU_EnableICache();
    //MMU_EnableDCache();

    MMU_DisableICache();
    MMU_DisableDCache();

    rGPBCON = 0x155555;

           data = 0x06;
           while(1)
           {

                   rGPBDAT = (data<<5);
                   dely(120);
                   data =~data;
        }

   return 0;
}

这是m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