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020的数据实时存储问题

楼主(2012-05-06):
我用AIN0.0口实时采集数据,每采样25个点,存放在一个数组中,把这个数组发送到24C02中,然后求出该数组的和,连续采8次后,选出和最大的一组,然后再对这组数据的最大值进行处理。
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怎么把实时数据存放在数组里,以及如何选出最大值的那组数据。
是个编程菜鸟,第一次编程,可能是个弱问题,希望各位牛人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放在XTADA中,这样既快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XTADA哦?

网友B:
1   采集数据
    这个你已经会了
2   存数据在数组里
    在RAM里弄一个数组, 把采集的数据存里面。
3   开始新的采集
     照样弄一个数组来存储,别覆盖了第2步的数组,因为根据你的意思,该数据还需要用。
4   直到8次采样完成。
5   对每一次采集求和。
     这个很简单,无需多说。
6   寻找和最大的那组,这个也不是什么难事。
7   对和最大的那组再找出其中最大的数,这个也不是难事。

对于该问题,可以先画画流程图什么的,以免思维混乱。

网友A:
回3楼  XTADA就是数据放在单片机SRAM外存,比24C02快多了处理也方便实时性好,处理思路看楼上。

网友C:
马上就要用的数据,存在外部EE里不合适

网友C:
菜鸟幸福啊,都用这么NB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