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毕业设计有一块硬件电路分析不明白 望大虾指教

楼主(2012-05-06):
望各位大虾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里面的C1 R5 R10 R11 还有二极管分别是什么作用  还有整个电路的运行过程  左边三个竖干为三线电机电压

网友A:
电路没画全面吧!

网友B:
画相量图!只要画对了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是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这部分看不懂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大哥 您能详细点吗  我不是特别明白  是把各个波形都画出来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哥 再请教一下 那我各个器件取值有参考吗  该怎么取啊

网友B:
C1=0.33μF/630V
R5=10KΩ/10W
R10=20K/3W
R11=2K

网友C:
呵呵,最近关于毕业设计的问题不少啊

网友D:
相序判断:
顺相序时R10上的压降远远大于逆相序时R10上的压降,流过R10的电流一部分流经二极管和光耦,二极管用于防止光耦的发光管反向击穿。

网友E:
C1,R5组成阻容降压电路, XC1=2*3.14*fC=2*3.14*50*0.33*10=9.65K
Ic=220V/9.65K=22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大虾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检测的过程(如何开机前实现检测缺相和相序检测的) 我跟老师讨论了半天没有明白 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啊 都在做毕业设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