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PCB各层具体指代板上哪些地方和作用

楼主(2012-05-06):
一直对PCB的各个层不了解,无法把它们对应到实际的PCB板上。
在网上搜索了阻焊层和锡膏防护层的解释,阻焊层是负性的,在该层上放
置的焊盘或其他对象是无铜的区域。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
印。该层也是负性的。

是否可以这样想象?锡膏防护层是否指SMD元件周围的白色胶体线框(防止连锡作用的那个东东),而阻焊层是SMD元件本体下面要点红胶或锡膏的那块地方呢?

网友A:
阻焊层是负性的,也就是阻止上绿油的地方,就是板子上没有上绿油的部分

锡膏防护层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的,相对于钢网来说是负性,对于PCB来说是正性,也就是焊盘上上了锡膏的部分,助于你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好像以前在学校画PCB都没用到过这两个层 的,是生产PCB板的厂商有需要吗?

网友A:
用到过,你没在意而已,你发PCB文件到厂商,他们会给你弄这两层的GERBER

网友B:
我只是路过学习的:P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C(2013-01-05):
学习!!正在搞清楚各层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