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饱和?

楼主(2012-05-06):
数电里讲到深度饱和的概念 深度饱和时Ic = 0; 而这在模电里没有这个概念 深度饱和时 Ic = 0,而此时Ib不等于零 难道深度饱和时Ic和Ib的关系没有意义了吗?

网友A:
很想观瞻一下Ic=0这句话是写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数电书上看到的 讲的是TTL与非门工作原理 下面摘抄部分内容:“由于TTL与非门采用推拉式输出 当输出为低电平时 T4的截止使得Ic5 = 0 T5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允许灌入的负载电流较大 ”

网友B:
它是指没有负载灌电流的空载情况,是针对图示特例,并非指单管放大电路.

网友A:
楼主,没有负载,哪里谈饱和?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过楼主也够不动脑经的了,人家这这句话本质上也没错,只是没讲清楚而已。

网友C:
BJT的“饱和”为受控电流源输出“上限”,其受BJT输出特性以及 Vcc 和 Rc 的制约。通常表征为B~C结正偏(即Ube > Uce)。若BJT集电极开路,虽注入基极电流Ib,但受控电流源始终受“上限”制约,即为饱和(显然有Ube > Uce)。

网友B:
由于这里重点不是讨论“饱和”,而这个“饱和”对初学者稍难理解,关键是为引出“允许灌入的负载电流较大  ”这一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您教导的对 我的确没有深入思考 学生我笨了点啊 哈哈 真“丢脸”了 可能这学期才刚学数电和模电吧 还不是很会思考 谢谢您的指导啊 ‘没有负载 哪里谈饱和’ 这句话我还是不能理解 如果就单纯的放大电路来讲 空载的话 难道就不存在饱和 ?还是您的意思是:“饱和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分析才有实际意义”?望指点啊

网友A:
是啊,IC=0,三极管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建立,肯定谈不上饱和不饱和啊,这时候就跟个二极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T4截止 导致在空载下Ic5 = 0 然而一旦挂上负载 就会有灌电流流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T4截止 导致在空载下Ic5 = 0 然而一旦挂上负载 就会有灌电流流入
引用 楼主:

所以前提就是“挂上负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有点感觉了 太谢谢你们了 学文学问 边学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