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大家好,请问mic这个IP核是免费的吗

楼主(2012-05-06):
想使用spartan 6 的MCB做内存控制,不知道相关的IP核是不是免费的,有谁用过吗

网友A:
free,这是一个硬核,从生成IP的窗口进入,选择MCB,然后生成与你设计相应的IP,在代码中例化,接口的时序在datasheet上有,按那个时序操作即可。: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