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系统单片机发烫

楼主(2012-05-06):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查看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程序跑着跑着就跑飞。。。。

网友B:
这图要能看出问题那就神了

网友C:
正常
引用 楼主:

电流正常,芯片能发烫?

网友B:
楼主说了工作电压正常,没说工作电流正常。
呵呵

网友D:
io口有负载吗

网友C:
这就是通病——不测整机电流,等着看冒烟。

网友E:
这就是通病——不测整机电流,等着看冒烟。
引用 网友C:
;P

网友F:
最好直接贴图。不过最小系统都发烫解决不了,无语。。。

网友G:
换个单片机试下,我用的第一个STM8L151的时候电流高达45ma,也是发烫,换了一个就降低到1ma以内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因是我用示波器测波形时,可能有些串扰吧。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总得告诉别人是你的新问题是什么吧?

楼主:
示波器测的时候测着测着程序就死掉了

网友H: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专业集成电路供应商:www.tongxingic.com

网友J:
示波器插头的接地线拔掉,或者加个220转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C:
示波器漏电,检查电源插座地线接好没有。

网友K: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L(2014-08-04):
我有一个板子,用的是5011CPU,也是发烫,不过可以忍受,上电后测试整机电流约150mA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