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

楼主(2012-05-06):
书上说51单片机的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不能输出高电平,但是我用如下电路仿真时P0口有高电平的输出,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实在想不通><

网友A:
总线模式下可以输出高电平

网友B:
楼主又是一个被仿真毒害的典型教材啊~~~!别仿了,弄实物把,快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这个应该不算是总线模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这也是无奈啊~我现在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因为兴趣最近才开始自学,现在的条件还暂时不方便弄实物,所以还需要高手的指点纠正啊~
那实物的P0口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输出高电平呢?只能外加上拉电阻才能实现高电平的输出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做实物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这个应该不算是总线模式吧?
引用 楼主:

总线模式和怎么接没关系,和用什么指令有关系

网友A:
晕菜了!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点亮这个数码管用的是低电平,不是高电平。
如果是共阳的,那就相当接了上拉。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唉,这也是无奈啊~我现在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因为兴趣最近才开始自学,现在的条件还暂时不方便弄实物,所以还需要高手的指点纠正啊~
那实物的P0口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输出高电平呢?只能外加上 ...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弄实物也得尽量争取啊,没有实物好多东西都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能大致说一下什么指令算是总线模式吗?
这个数码管是共阳极的,但是要让数码管中的二极管不亮不是也要输出一个高电平吗?而且P0口输出脚上的小红方格应该是高电平的意思吧~
唉~书上啥也没说,现在我也只能试探着做,还需要高手多多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啊嗯~我争取假期回家弄个实物,现在还是先用仿真过过瘾吧~

网友F:
要编码实现你要显示的数字,只要知道单片机输出为低电平,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接法不同)
如果有实物的话,很简单的,不贵,只要100块的样子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