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发烫

楼主(2012-05-06):
仔细看了一下CY7C68013A这款芯片,功能很强大。但是首次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1:我按照参考设计的电路图画的原理图,然后做出PCB板,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插上PCB板上的5V电源后,CY7C68013比较正常,没什么问题,CLKOUT引脚可以输出12MHZ的方波,但是用USB电缆连接到PC之后,CY7C68013就发烫,而且测量CLKOUT输出的是48MHZ的波形。
2:开发套件可以再哪里下载呀?我到贵公司网站上很难找到CY7C68013的一些开发说明,能不能发一个具体的网站给我。
3:有关于这款USB的开发流程说明文档不?

网友A:
楼主可以看http://www.cypress.com/?id=193,在右面“Related Documentation”和“Related Resources”下面有所有CY7C68013A相关的资料和资源

网友B:
68013已经有很多年了,网上的开发资料应该说多的是。1、CY7C68013发烫,要先检查你的芯片的具体型号,带字母A的低功耗版本,不带字母A的则发热较大。还有就是要检查从USB线缆取电这一部分电路,这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2、3、CY的网站上资料很多,你可以查一下,但都是英文的资料。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网友啦!
我用的是CY7C68013A,昨天也可以BULK传输数据了,但是还是一直发烫,好贵呀!感觉很怕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