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1602

楼主(2012-05-06):
P0口接上拉,然后分别接LCD1602的八个数据口,竟然不受控制,只剩下P0^6可受控制,这说明了什么啊?

楼主:
同时我的那个LCD1602竟然分离了,又没有事儿啊

网友A:
说明你搞懂,没用好
再自己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这个玩意很简单

网友B:
还有3还是4根控制线要控制才能用的。这肯定是模块把P0^7拉低了的缘故,因为他没复位什么的,状态不明。

网友C:
线与都不懂吗

网友D:
应该好好查查LCD1602的手册......

网友E:
换P1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