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2-05-06):
基极电流如何算?还有如何控制输入信号多大时使三极管饱和?模电基础薄弱啊·····

楼主:
电阻随便弄的!不要看参数!

网友A:
临界饱和直接拿hFE除就可以了,要深度饱和,考察VCE压降,注意一般手册给出的VCEsat值的条件是Ic=10~20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拿hfe除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还有图中基极电流怎么求?

网友A:
比如放大系数是100,Ic是100mA,那基极电流大于1mA就临界饱和了。

网友A:
图中那个,因为并联了个电阻,所以要分类讨论。

网友B:
IB1=(U1-0.7)/R1-0.7/R3
IB2》[VCC-VCE(SAT)]/(R2*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你说的那个并联的电阻是指R几?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你说的那个并联的电阻是指R几?
引用 楼主:

R3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用文字说明下吗?

网友C: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看看书,自己弄明会记住一辈子

网友D:
TO LZ:
  电路画得不明白,那个R3干什么用的?  -->此电路是用于驱动继电器还是作为信号放大?
  基极电流相对容易计算, Ib = (Uin-0.65) / Rb
  三极管饱和计算相对繁琐, 计算Vce,看看当Vin 到什么值后Vce小于0.3V了.

网友E:
因为“饱和”本身就是一个近似理想状态,它的计算也就是个很粗略的东西。

网友F:
饱和时IC=12/1k,12ma左右。
对应Ib=12/50,0.24ma。
对应输入电流为0.24+0.7/1k=0.94ma,输入电压为0.94ma*1k+0.7=1.7v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输入电压大于1.7v时,会怎样??

输入电压大于1.7v,Ib会增加,而IC基本不能变, 管子的放大系数hfe降低了??

网友H:
IB=(UI-UB)/1-UB/1
IC=IB*B(mA)
IB>(IC-0。3)/(1*50)饱和
饱和以后:IB=(U1-0。7)/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