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找到它的实现函数

楼主(2012-05-06):
CSD_1_UpdateAllBaselines(); 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更新所有传感器的基线

所有函数的实现函数都可以在库文件中可以找到。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楼主也可以看相关模块的数据手册了解

网友C:
1# zhuhuis 这部分函数是汇编的,在工程文件里自动生成,全局搜索函数名就行。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