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直通方式怎么能驱动发光二极管呢?

楼主(2012-05-06):
DAC0832芯片在直通方式转换时,VREF接+5V,WR1 WR2  XFER 全接地,ILE VCC接+5V,由IOUT1接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怎么会亮呢?DAC0832芯片输出IOUT1 IOUT2不是才200na的电流么?
我在proteus里仿真,发光二极管不亮,但是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法,为什么开发板上的就能由暗到亮发光?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3^0;
sbit wr=P3^1;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void main()
{
uchar temp;
cs=0;
wr=0;
while(1)
{
  P2=temp;
  delayms(1);
  temp++;
}
}

网友A:
这年代.天才特别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是不是正在设计一款新型MCU带动国内技术水平大进步,所以忙的只能说句风凉话了呢

网友B:
谁告诉你IOUT1 IOUT2才200na的电流?
IOUT1的输出电流是IOUT1=Vref/15K*(DATA/256)。
你的图VREF那有接地?真接地的话肯定是亮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在不加运放的情况下驱动二极管呢?
另外,同样的接法,开发板上的二极管就能亮,也没有运放,是不是开发板上的发光二极管不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不都是毫安级别的5mA-20mA吗?

网友B:
上面的图就是在不加运放的情况下驱动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只要有电流通过就会发亮
高亮度的LED电流0.1mA已经可以很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开发板上的发光二极管能够发亮,是因为是个高亮度LED?我在proteus上仿真,DAC0832 IOUT1 最大输出电流才220uA。

网友B:
仿真220uA可能看不出LED发光,但实际中220uA的话,LED已经可以看出发光了
仿真和实际是两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刚才仔细看了下,电流最大时,LED有那么一点点点亮,太不容易发现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C:
粗略分析下,我觉得电路从原理上有问题:
   1.DAC0832输出的电流是负向的(看图,VREF = +5V),电流理应地流向LED,图中LED接法有误。故仿真是不会亮的。
   2.为什么板子上的LED会亮,而且是很亮? 我想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高电压加在LED输入端,输出端接0832(当然加有限流电阻),所以,从电源端流过的电流就不止个200uA,具体电流,可以实测。
---理论2纯属感性推测。

综上,简单的实验需要一个很是合理的分析,结果不是平白无故是那样的

网友B:
楼上太高见了

网友D:
专业集成电路供应商:www.tongxingic.com    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咨询我公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