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型号的选用,各路好汉过来帮帮我!

楼主(2012-05-06):
再做一个跟随器,电压大概是100MV左右,虽然用仿真结果还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想要误差尽可能达到最小,请大家给我推荐几款运放的型号。

网友A:
你这100mv是输入电压?仿真你用的什么运放?

网友B:
请先对“尽可能达到最小”做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用精度比较高的运放    OP07行不?

网友C:
直流100mV的输入,如果加个偏置,那么对运放的要求就低不少,看LZ的成本接受度和设计精度要求吧,下面的运放都可以评估看看:SGM8551、SGM8581、SGM8041、SGM8521,Vos依次增大,SGM8551精度最高,Vos全温度最大24uV,其次是SGM8581,Vos全温度最大110uV,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上SGM8041或者SGM8521,Vos全温度最大分别是2.5mV、3.5mV。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想用精度比较高的运放    OP07行不?
引用 楼主:

高到什么程度?有需求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实际中需要放大的信号是1A电流流过导通后MOS管D,S两级所产生的压降,用四端法去连接排除导线接触点去测量压降,放大100mv以上信号很准确为10倍,但是测量IRF3205(导通电阻为8mΩ)DS压降时,放大前测量压降是10mv,还比较准确,一放大就成160mv了,放大了16倍,这是为什么呢?
放大作用的电阻是1K和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