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单片机W78E58B 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2012-05-06):
最近买了华邦单片机W78E58B ,发现烧不了,应该是我不懂怎么烧写,我用的是8051IspWriter。我只会烧写STC的单片机,其他不太懂,望高人教下,最好能具体一点

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先要自己用个编程器烧录引导码,就是要在LDROM存放引导码ISP,这是要怎么做?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B:
一般编程器器都可以烧

网友C:
你要看8051IspWriter支不支持烧写这个片子

网友D:
用官方的ISP软件吧。

楼主:
我看了芯片资料,说是串口线连接,开关控制P2.6和P2.7要为低电平,PC上电后要为高电平。我试了下没写入成功,可能写入引导码的不是用8051IspWriter这个软件。不知论坛上哪位大神懂这个烧写,急求:'(

网友E:
用通用烧录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用烧录器具体一点是什么型号?网上搜索出来的都600-1000+的价格:L

网友(2012-11-22):
楼主,你会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淘宝里一百多的烧写器就可以了,去搜51编程器,再看一下商品详细信息。明天上班给大家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