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电压的获取问题!!!!!

楼主(2012-05-06):
我在做1\10放大电路时用到±12V给运放供电,我现在疑惑+12V是不是用市面上买的220-12变压器获得?-12V我目前想不到好的方法
我有一个疑问,能不能先获取24V电压,然后均等分压,讲中间点作为地,两头就获得±12V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如果是用交流供电的话,直接用带抽头的变压器全桥整流就出来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全桥整流,中间抽头就是地了

网友C:
“能不能先获取24V电压,然后均等分压,讲中间点作为地,两头就获得±12V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可行,有这种电路,曾经见到过一些,有几个使用三极管平分;
也有专用芯片,曾经在一些书上看到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D:
买个有+-12V的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E:
买个15V的变压器,然后用整流桥整流,加电容滤波,再用7812和7912稳压就行了,这种电源网上资料很多,你百度下吧

网友F:
使用24V分压得到+/-12V,要注意参考地12V不是24GND

网友G:
这种貌似有很多方法的。随便网上搜搜就有的。或者看些书

网友H:
买一个12V充电器,砸开加个二极管,电容,搞定

图中圈住的部分是你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