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虾!关于STM32汇编

楼主(2012-05-06):
请教STM32高手

ldr r0, =0xBB
ldr r1, =0x4001380C
str r0, [r1]

用汇编在片上外设寄存器区写入值就无效
上电复位后应该是进入的特权模式,应该能够成功写入啊
用MDK模拟器调试能成功写入,但是用JLINK调试就无效了

网友A:
USART时钟没打开写入无效。
这种事情用汇编做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A:
重复发贴不对的。

网友B:
MDK的C已经很不错了,不必要再用汇编了,总体上也不一定干得过C.
如果采用特殊指令且大量循环可以用汇编局部优化.

楼主:
谢谢,昨天研究了c代码的usart,发现是usart时钟没有使能造成的,2楼正解

网友C:
stm32有库函数,比起用汇编要好多了,节约时间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