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ULN2803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2-05-06):
我用mega16单片机IO直接接uln2803,输出接继电器,继电器线圈是24v ,线圈电阻3K,比如PA0输出高电平,测量3.8V,继电器吸合,继电器线圈电压23.4V,那么电流23.4/3K=7.8ma,2803输入的基极电流大约1ma,测量发现2803的c e间电压0.6V 管子应该处于饱和状态,为什么2803电流放大倍数这么小呢?请教各位这种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怎么分析,谢谢了。

网友A:
有问题吗?

网友B:
可能不是他放大倍数小,而是你让他过饱和了。(基极电流不用那么大他同样饱和)

楼主:
我现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么连接电路2803就能工作在饱和区,如果计算的话应该从哪里入手?计算出2803工作在饱和区而不是放大区?

网友C:
线圈电阻3K 何来的数据?

"电流23.4/3K=7.8ma"     为什么 这样计算?

网友D:
看来楼主的过于纠结这个放大倍数的问题了.
通常我们说的放大倍数都是在放大状态下. 进入饱和状态,  虽然 2803 能够驱动数百 mA 的电流.
但被负载电阻限制的电流.
载重 10 吨的卡车, 只给它半吨的货物, 也只能这么跑一趟了

楼主:
5# hyhmh 用万用表测的是3k,手册上也是3k啊。

楼主:
我想知道如果不用万用表测量,如何通过计算确定2803的工作状态,谢谢

网友E:
基极电流 * 放大倍数 > 最大集电极电流 就能工作在饱和区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个体差异也受环境因素影响,设计时留些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