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滚珠丝杆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我现在用伺服电机加球栅尺闭环系统  控制活塞运动 速度低至7mm/s能都达的到
电机和球栅尺的测量误差能否保证20um/m  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直流伺服电机不好控制,用步进伺服电机细分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B:
普通的直流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还分直流和步进?
按照您说的 如何进行细分呢?

网友C(2022-06-0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直流伺服电机不好控制,用步进伺服电机细分是可以达到的

步进电机低速性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