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上连gps和rfid,求助

楼主(2012-05-06):
因为用mega16只有一个串口,要同时接收gps和rfid两个模块的信号,一般情况gps接通,当rfid有信号时,将串口分配给rfid,请问怎么实现,尽量考虑不加单片机,用芯片或者电路等等,多谢各位

网友A:
选个2串口mcu是最好的。

楼主:
如果在现有mega16的基础上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方法吗
谢谢大虾
2# sinanjj

网友(2012-11-16):
你不会用定时器模拟啊

网友B:
用RFID信号去触发电子开关切换串口
即RFID读卡器感应到区域内有RFID信号就触发,不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重复触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