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我想搭个RS232串口通讯的电路,根据手册里的电路,见附件。
5个电容都用104,买了个RS232母头,2脚(接收数据)接MAX232的14腿(T1OUT),
3脚(发送数据)接MAX232的13腿(R1IN),MAX232的11脚(T1IN)接STC89C52RC的11脚(TXD),MAX232的12脚(R1OUT)接单片机10脚RXD。
另外MAX232的2脚接8.5V左右电压,6脚接-8.5V电压。用串口调试助手往单片机发数据,发现RS232母头3脚有波形,MAX232的13腿也有波形,只是MAX232的12腿没有波形,一直是高电平。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MAX232坏了?谢谢!

楼主:
忘发附件了。

网友A:
max232内部电路是这样吗?记不清了

网友B:
MAX232的2脚和6脚是不需要外接供电的

网友C:
记得MAX232是用的105,有个什么后缀的才是用104,请核对之

网友D:
手册上说的是105的

网友E:
你可以把2脚和3脚短接一下,用串口调试软件通讯下看有没有通讯时间

楼主:
谢谢,搞定了,那个MAX232被我搞坏了,把2脚和6脚供电去掉,换了个MAX32就好了。

网友F:
呵呵,第一次看见在max232的2脚和6脚加电的。

网友G:
那不是加电,是本身有那个电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