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此电路 求指导】

楼主(2012-05-06):
那俩个地线能不能加在一起连接到电源负极?

网友A:
不接电源负极那接哪里?

网友B:
当然“加在一起连接到电源负极”

楼主:
但是我的电路就是接在电源负极,但是就是放不出声音啊 那左边俩个插口是不是P3插头那种

楼主:
对了 我的功放用的是LM358 可以吗

网友C:
先检查下元件是不是好的
虚焊啊什么的
最好是查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