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共模电感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2-05-06):
我刚学用共模电感,想到就是共模电感它绕那么多圈,但是这么多铜线都是挨着的,互相导电,不就相当于一匝吗?
我理论知识不行,请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感”用的是漆包线(导线外有一层绝缘漆),就算挨着也不会相互导电。

网友B:
铜线上有绝缘漆

网友C:
虽然有针孔存在,但是一般情况不至于短路,。。。差劲的漆包线高压情况可能会出现针孔击穿

楼主:
那就是如果绝缘漆破了,那电感就不起作用了,只相当于一段导线

网友D:
那就是如果绝缘漆破了,那电感就不起作用了,只相当于一段导线
引用 网友E:

那就可以找漆包线厂家赔钱了。